模拟量的编程和连接问题

楼主(2013-03-23):
我用的是200smart,cpusr40,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式EM AM06

想用压力变送器的模拟输入,能够显示到700IE的屏上

不知道在屏的连接设应该设置什么变量,还有,也不知道编程怎么编

开始练习模拟量了,又遇到连接的问题了,不过这次是连带编程的,怎么办?求助啊……

楼主:
刚发完,就看见了一个帖子,很不错

http://bbs.gongkong.com/d/201112/410897_1.shtml

网友A:
其实,模拟量的处理不是很难的,西门子模拟量输入处理有模拟量库;简单调用就可以了;

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也是很简单的啊;

比如:西门子内部数据地址是MW10,那么在屏中做一个数据显示控件,一般直接调用的,控件地址就设置为MW10,那样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B:
 如是 SIMENS 的 CPU + 屏 配置的话还是比较容易连接上线的,不过我没有用过这型号的 PLC 的说 !

网友C:
个人习惯,模拟量最后都是会弄成实数类型,因为方便代入PID,所以会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模拟量的处理不是很难的,西门子模拟量输入处理有模...

 是这个里面的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