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 做从站问题

楼主(2013-03-23):
师傅们好,我现在是S7-200 PLC做从站,上位做主站,真的是MODBUS通讯。我地址是按上面分配的

请问:假设,我要读取Q0.0的地址以及写入V0.0的地址。Q0.0和V0.0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谢谢各位师傅们给指点下。

网友A:
MODBUS RTU地址与200PLC地址对应关系

说明:其中T为200中的缓冲区起始地址,即HoldStart

200中的V区存储地址转换为MODBUS地址为MODBUS地址=40000+(T/2+1)

网友B:
不错,进来学习了。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接触过通讯这块儿。

网友C:
1喽回复的就是系统手册上 的说明,等多详情亲看系统手册....

网友D:
你把错别字改了我就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错别字改了我就告诉你。

 不好意思啊,我有五笔打的,错字了,很抱歉啊。是“走的MODBUS”

网友D:
1 Q0.0 MODBUS的地址是1,如果是用S7-200PLC MODBUS主站库或者标准的MODBUS指令,那么地址是1.

2 如果自己编写通讯程序,那么Q0.0的地址是0,比如你用串口调试助手,在发送区内就应该设置为0

因为不清楚你主站是用什么软件,所以只能这样回答你。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实际上发送时,如果你用串口监视数据,那么地址是0.

网友D:
因为你设定的Holdstart是&vb1000,所以主站可以读取的最小保持寄存器的地址是VW1000,V0.0主站是不能直接读取的,你可以把VW0的值复制到VW1000,主站读取VW1000,然后再分解到位。

主站不能直接读取从站保持寄存器的位。

网友E(2013-07-01):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设定的Holdstart是&vb1000,所以主...

 这个点到了重点,容易让信任误解的地方很多“高手”都没有解释!

网友F(2019-10-13):
qo,o对应00001. vo.o对应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