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与通用伺服的区别

楼主(2013-03-23):
我买了两台数控系统专用伺服,用PLC做了上位机。谁知道老实烧接收脉冲的地方。后来才知道,专用的脉冲5V、电流20mA,PLC的脉冲电压高了。现在怎么处理一下,能够正常接收PLC的脉冲。不要求跟通用伺服那么好,最起码不经常坏。

网友A:
楼主,如果PLC的输出脉冲电压高,则要串电阻限流,否则伺服的接收光耦输入端会损坏。至于接多大阻值的电阻,一般的伺服手册中都有按照信号电压给出计算方法。

网友:
2k 24vdc  一般都这样

网友B:
说明书上都有的 我是用24V开关电源 串1.5-2K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