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两个D通道里面的值比较后存储问题?

楼主(2013-03-23):
小的在写一个测速程序,共测了30组数据依次存在D30-D60中,要找出最大速度和最小速度,想法是第1个速度和第2个速度进行比较,区分出大值和小值,然后大值存在D492、小值存在D488,然后第3个速度再与D488、D492比较,如果>D1488则第3个速度存在D488,如果<D492则第3个速度存在D492。依次类推,直到30组数据全都比较后。最大值存储在D492、最小值存储在D488。可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显示数据不对。哥哥些们能给我提提建议么,数据传送怎么才不会出问题呢?

网友A:
OMRON的有表格处理指令的,你可以找一下MAX和MIN两条指令的应用,具体建议看看编程手册里的“表格数据处理指令”篇,也许对你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