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是什么?

楼主(2013-03-23):
工控机是什么?怎么用呢?

网友A:
  工控机就是工业用的电脑 !        问问度娘

网友B:
工控机就是在工业用的机器,性能好,DCS电脑灯,配置高点就是,功能强大。

网友C:
其实就是电脑,工业级别的电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电脑,工业级别的电脑;

网友E:
工控机通俗的说就是专门为工业现场而设计的计算机,而工业现场一般具有强烈的震动,灰尘特别多,另有很高的电磁场力干扰等特点,且一般工厂均是连续作业即一年中一般没有休息的时候,比普通的计算机配置和要求要高。

网友F:
工业控制计算机 就简称工控机

网友G:
用于工业控制上的专用计算机,比家用的计算机性能,功能和质量要高一个等级,当然价格也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