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在这里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23):
为什么这么写编译的时候有错误

而像这样的话编译就没有错

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其实,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能同时使用的;

楼主你这样使用是不对的,下图虽然没有编译报错,但是不合理;容易出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能同时使用的;楼主你这样使用是...

网友C:
有意思么?就算编译通过又怎么样?

网友D:
看着有点作茧自缚的感觉

网友E:
其实按电路的原则来讲,上升沿和下降沿基本就属于作弊的行为。结果楼主在作弊的基础上,还要再次作弊。。。于是CPU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上升沿和下降沿,不能同时使用的;楼主你这样使用是...

 那应该怎么做啊?我这个清洗按钮是带自锁的,我需要当启动的时候计数器计数一下,当关闭的时候计数器也需要记数一下,那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