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型号RVV.RVVB.RVVP区别

楼主(2013-03-23):
 首先,要说下,其用途基本是一样的,都是聚录乙烯绝缘护套(PVC)电源线。

    RVV和AVVRA其实是同一款线材,0.3平方以下的(含0.3)的型号归为AVVR,0.5平方以上(含0.5)归为RVV。颜色有黑色,白色等;有挤压型,填充性,空管型等;挤压型的一般来说是最好的,但是在某些使用环境下,空管型可能比挤压型更适合。

    RVV和RVVP的区别,P代表屏蔽,所以RVVP比RVV多了一层屏蔽,只要作用是屏蔽抗干扰。比如:同样可以做为音响线或者麦克风线的,RVVP多了一层屏蔽,可以把外在的干扰降到最低,这样噪音也就没那么多了。

    RVV和RVVB的区别,RVVB只有2芯的规格,且是扁的,RVV的规格芯数就比较多了,且是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学习了 111

网友C(2013-09-14):
复习一下知识,忘了回来看看。

网友D:
配图说明就更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