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移位循环指令ROL

楼主(2013-03-23):
用ROL指令实现Y0~Y10逐个接通,Y0通一秒断十秒再接通Y1,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能否说的具体一点?我还一天头绪都没理到呢?

网友C:
采用移位指令时,"参数D"只能指定K4Y0、而且"通1s断10s"又牵涉到定时器指令;因此实现上述功能,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