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扫盲

楼主(2013-03-23):
电工识图基本知识

一些基础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1、电路图:

  电路图是利用各种电气符号、图线来表示电气系统中各种电气设备、装置、元件的相互关系或连接关系,阐述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用来指导各种电气元件、电路的安装接线、运行、维护和管理。它是电气工程语言,是进行技术交流不可缺少的手段。

2、主要电路图:

  常用电路图有电路原理图和电路接线图(根据个人习惯,电气原理图和接线图综合在一起)

3、电路原理图:

  原理图是用来说明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各电气元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所以它应包括所有电气元件的导电部分和接线端头,而不考虑各元件的实际位置。

4、电路原理图绘制方法和原则:

  Ⅰ、在电路图中,主电路、电源电路、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分开绘制。

  无论是主电路还是辅助电路,各电器元件一般应按生产设备动作的先后动作顺序从上到下或从左到右依次排列,可水平布置或垂直布置。

  Ⅱ、所有电器的开关和触点的状态,均以线圈未通电状态;手柄置与零位;行程开关、按钮等的接点不受外力状态;生产机械为开始位置。

  Ⅲ、为了阅读、查找方便,在含有接触器、继电器线圈的线路单元下方或旁边,可标出该接触器,继电器各触点分布位置所在的区号码。

  Ⅳ、同一电器各导电部分常常不画在一起,应以同一标号注明。

5、电气接线图绘制方法及原则:

1.各电气的符号、文字和接线编号均于电路原理图一致。

2. 电气接线图应清楚的表示各电器的相对位置和他们之间的电气连接。所以同一电器的各导电部分是画在一起的,常用虚线框起来,尽可能的反映实际情况。

3. 不在同一控制箱内或不在同一配电屏上的各电器连接导线,必须通过接线端子进行,不能直接连接。

4. 成束的电线可以用一条实线表示,电线很多时,可在电器接线端只标明导线的线号和去向,不一定将导线全部画出。

5. 接线图应表明导线的种类、截面、套管型号、规格等等。

  小知识:

  在电器维护中,常常根据电器设备的电流来选择线径、保护等。所以根据已知条件求得电器电流很重要。但往往现场条件又没有相应计算设备,所以这就应当掌握估算技巧。

1根据电机容量、电压求额定电流:

  估算公式:电机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以0.76.

  公式适用与任何电压等级的三相电机。0.76考虑的电机的功率因数为0.85,效率为0.9.所以对于一些10KW以下电机,求得的值要小一些,对于功率500KW以上电机,求得的值要大一些。

  举例:

220伏三相电机 1千瓦为0.35安培

380伏三相电机 1千瓦为2安培

660伏三相电机 1千瓦为1.2安培

3000伏三相电机 1千瓦为0.25安培

  依次类推,常用的可以熟记。

  这里的一次,意思是直接。即指从发电机至负荷间的所有直接接在主回路上参与电力输送的设备。二次则是间接,即控制、保护、测量等。

  具体到开关柜中,一次部分是指:母线、断路器、隔离开关、电压互感器(PT)、电流互感器(CT)、绝缘部件等;二次部分主要有:监控系统、测量回路、保护接线以及各类仪表、端子牌等。

网友A:
我先来扫一下盲   补习一下   向小诚老师学习了

网友B:
俺也来补习一下。。。。。

网友C:
基本知识,必须具备。。。

网友D:
向小诚老师学习了!!!

网友E:
很实际谢谢了,向你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补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俺也来补习一下。。。。。

网友H(2014-06-11):
220伏三相电机 1千瓦为0.35安培

按楼主提供的计算方法应该为3.5安培

网友I:
温故而知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