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11SX系列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3-03-23):
我今天用SX的PLC做输入4-20毫安模拟量,在他的本体上有两路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但是四路模拟量用一个公共端,用两线变送器加24V电,24V地接公共端,模拟输入有信号了,但是模拟输出一启动就不能用了,是不是公共端的零电位不一致呀,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把电源共点,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