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3-03-23):
Q:PLC未安装备份电池,FPX-C14T的程序转换后下载到FPX-C30T后,原本可以掉电保持的数据无法掉电保持,什么原因?

A:FPX-C14T与FPX-C30T的容量大小不同,固定的掉电保持区域有区别,转换程序后将掉电保持区进行批量修改。

楼主:
FP0R的四轴同时原点返回,F177指令的数据表可以共用吗?

同一个脉冲输出指令的数据表可以共用,四轴原点返回F177指令需要分别制定脉冲输出通道进行编写。

楼主:
FPX-DA2的模拟量输出转换值使用什么指令读取?

使用F0 MOVE 数据传输指令读取,由于FPX-DA2本身不具备数据平均化处理功能,如要对数据进行平均处理,需要另外编写程序。

楼主:
FP系列PLC的脉冲输出指令的触发信号必须使用常闭信号还是只需上升沿信号即可?

不同脉冲输出指令对触发信号要求不同,如果用户无法确定可以通过向导编写。

楼主:
PLC编程软件收费吗?应该从哪里获取?

请去以下网址进行选择下载:http://device.panasonic.cn/ac/c/dl_center/software/index.jsp?c=search&medium_g_cd=21&small_g_cd=146

楼主:
PLC做除法运算时报运算错误

被除数不能为0。

楼主:
FPX系列PLC的编程口被修改成通用通信,如何处理?

将PLC设定到PROG状态,修改编程口为计算机链接,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
FP2系列PLC的I/O地址分配改动后,程序是否需要改动?

程序上的输入输出也需要改动。利用编程工具FPWIN中的[编辑]-[设备迁移]的功能,可以非常简便地完成这一改动。

楼主:
PLC的定时器经过值存储区是什么?

经过值是EV,设定值是SV。寄存器的编号与定时器的编号是一一对应的。例,T20的经过值是EV20,设定值是SV20。

楼主:
FP0R与某厂家的触摸屏通信不上,但用FP0的可以正常通信。应该如何处理?

请检查FP0R的编程口的端口设定是否正确。应该设置为[计算机链接模式],同时速率和数据长度等也应与触摸屏的一致。

楼主:
FPX-C30T的脉冲输出点是如何分配的?

Y0-Y7分别对应四个脉冲输出通道,每个通道占用两个点,用户不可以自己任意定义。
CH0:Y0,Y1;CH1:Y2,Y3;CH2:Y4,Y5;CH3:Y6,Y7;

楼主:
FP-X的输入端子COM端接24V的正还是负?

都可以。但是同一个COM所接的输入信号必须是同一极性的。

楼主:
AFPG806的RS485端口终端电阻值是多少?在19200bps和115200bps的通信速率下的最大通信距离是多少?

终端电阻值为120欧姆。通信站在40站以下时,两种通信速率下均可达到最大1200m的通信距离;超过40站或通信速率较高时,通信距离可能会有所减小。

楼主:
AFP02223-F与AFP02223有什么区别?

产品性能没有任何区别。F是制造工厂的编号。

楼主:
在RUN模式下,将FP-X C30T的COM2端口设定为通信插件,通过USB端口无法再上下载程序,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引文通信插件中的COM2端口与USB端口只能使用其中之一。请将通过编程口(通过五针圆口)上载程序,对COM2端口重新设定。

楼主:
FP-X0的热敏电阻输入端接入PT100,没有任何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Pt100是热电阻,与热敏电阻是不同的两类测温元件。前者是金属材料,后者是半导体材料制成。热敏电阻有时也被称为“负温度系数热电阻”。

楼主:
强制解除密码后程序能否恢复?

不可以。强制解除密码时,程序也同时被清除。

楼主:
在线状态下PLC报!43错误,只能显示部分程序,能否清除程序解决?如何清除?

当出现“在处于传输请求信息挂起时,发送了其他指令”情况时,即产生43号错误。通常情况下,是由于程序较大等原因使上位计算机与PLC通信时间过长而产生的,不影响PLC本身的程序运行。将PLC设置到编程状态(Prog),可以读取程序。一般不需要清除程序。
如果需要清除程序,可以在编辑选项中选择程序清除,也可以传入一个空白程序。

楼主:
两台FP-X进行PC-link,第一台的继电器状态可以发送给第二台,但是第二台的继电器状态无法发送给第一台,什么原因?

这是由于使用的链接继电器区设置有误造成的。请在[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PC-link0设置]中重新确认2台的设置(起始编号和使用区大小等)。

楼主:
FP0怎么清除密码?

如果忘记密码,请执行[工具]-[PLC密码设置]-[强制清除]。执行后程序同时被清除。

楼主:
LS-H21与LS-H21A有什么区别?

主要区别有2点,一是激光等级,二是检测距离。H21为2级激光,检测距离为1m。H21A,为1级激光,检测距离为500mm。

楼主:
光纤传感器是否可以同时使用on delay和off delay?

只有FX-500系列有此功能。

楼主:
色标传感器可以检测出多少种颜色?

色标传感器只是进行颜色区分,针对于选定的颜色信号输出。色标传感器不是颜色传感器,两者是不同的范畴。

楼主:
传感器安装附近有磁铁,是否会影响传感器的误动作?

如果在有磁铁的附件安装传感器,最好不要安装容易受磁场影响的接近传感器,推荐使用不易受磁场影响的光电传感器。但是,如果磁场的强度很大,可能影响到传感器内部电子电路部品时,请不要使用传感器。

楼主:
FX-300系列是否有窗口比较模式?

FX-305有窗口比较模式。
可以通过设置菜单PRO6进行模式选择。

楼主:
松下FP-X系列PLC的USB驱动是否可以在WIN 7的64位系统上使用?

目前暂时不可以。

楼主:
松下哪个系列PLC处理速度最快?

推荐FP2SH系列PLC。小型机中,FP0R指令速度快。但是实际的程序处理时间还需要考虑整体情况。

楼主:
FP0R的USB驱动程序和FP-X的是否一样?

不一样。在FPWIN GR(Ver2.9以上)的安装路径下会有FP0R-USB和FP-X USB两个不同的驱动文件,请指定安装。

网友A(2013-05-27):
2台松下fp-xc30t链接使用时.同时输出ch0通道,有一个dt90348经过值能正确显示,另一个不能正确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松下FPO-PCL在运行程序时(工作在监控状态),出现数据接收错误,缓冲区错误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6-03-10):
请教一下,松下PLC:有台机器运行正常,突然不能正常工作。查看内部继电器本来互锁的几组继电器同时为ON,可以强制复位,之后单选正常。同时还有个问题,有一段如下,R311通,数据比较(寄存器数据511小于另一个1850)条件满足,之后的输出R313没有输出,一直是OFF。(说明一下,R313没有重复输出)

网友C(2016-11-29):
对:   请教一下,松下PLC:有台机器运行正常,突然不能正常工... 内容的回复!

plc报错,切换到PROG模式

网友D(2017-06-25):
松下PLC型号FP-XHC60T,使用F175指令做插补控制,设备运行起初正常,连续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报45运算错误,查了指令手册,寄存器绝对没有重复使用,数据也没有超出范围,没有除数为0的运算,一些动态的变量都改成了常量,可是这个运算错误还是不停的出来,请问高人还能有什么可能会导致错误的?F175指令的代码也反复查了很久,也改动过几次,也是没用,头疼的很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