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修改Q00PLCPID参数

楼主(2013-03-24):
第一次用三菱PLC,为什么PID参数不能用组态软件在线修改?三菱资料说是要用PIDPRMW指令,看了半天,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PID参数不能用组态软件在线修改”

因为PID指令自动占有并自动读写该指令占有的内存,所以组态软件不能修改!

你要修改可以远程控制PLC处于停机模式再修改PID指令许可修改的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B(2014-01-06):
你要修改可以远程控制PLC处于停机模式再修改PID指令许可修改的寄存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