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的预防措施

楼主(2013-03-24):
1、导线绝缘必须符合电压和工作情况的需要,并定期检查绝缘强度。检查时,一般在绝缘强度达不到规定数值的50%,就要找出绝缘降低的原因,及时采取措施解决。
 2、导线的截面积要满足负荷的需要,防止产生高温。
 3、要根据导线使用的具体环境选用不同类型的导线,即应考虑潮湿、化学腐蚀、高温等使用环境的要求,并正确选择配线方式。
 4、安装线路时,导线与导线之间,导体与墙壁、顶棚、金属建筑件之间,以及固定导线用的绝缘之间,应有符合规程要求的间距。架空裸线附近的树木应定期修剪。在距离地面2米高以内的一段导线,以及穿过楼板和墙壁的导线,应用钢管、硬质塑料管或瓷管保护,以防止绝缘遭受损坏。
 5、禁止用金属线牵引导线或将导线挂缠在金属物上。
 6、在线路板上应按规定安装断路器或熔断器,以便线路发生短路时能及时可靠地切断电源。

网友A:
短路预防非常重要。。。。。。

网友B:
短路只可预防 不可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