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怎么老是跳闸

楼主(2013-03-24):
我是干机械的,对电气不大懂,这几天,我家的漏电开关总是跳闸,也能送上,隔一段时间就跳。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看看那短路了,你量下电阻,是不是你家有大功率电器类的有时候使用,看看保险丝容量。最最要还是哪里短路了。接地现象。

网友B:
有漏电的线路或用电器。

网友C:
隔行如隔山,找懂得帮你查查吧。

网友D: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改的线路。

网友E:
1、家庭线路的确有漏电,而且漏电接近动作临界点;

2、家庭负荷较大而且断路器位置散热不良;

3、漏电断路器性能劣化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隔一段时间就跳”,应排除短路故障(短路马上会跳)。有么是漏电开关内部故障,要么是过载,要么是用电器外壳带电。

网友G:
先分清是不是漏电保护跳闸。

网友H:
1、家庭线路的确有漏电,而且漏电接近动作临界点, 如近期没有改动线路的话这点可排除。

2、家庭负荷较大或是断路器位置散热不良,用手摸摸 RCD 发热不。

3、漏电断路器性能劣化或是使用使用寿命已到了不能正常工作;直接更换,这点可能性大。

网友I:
漏电开关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J:
漏电保护器跳闸大家都接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