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日常维护

楼主(2013-03-24):
1、电压检测

     电源变动在额定电压10%以内及额定频率5%以内,而两者同时变动时,其绝对值之和在10%以内时,电动机可以在额定功率下使用。电压变动过大时会导致电动机转矩变化与温度上升而引起故障,所以电源应尽量保持额定值。

2、电流检测

电动机在额定电流以上运转时,线圈温度会升高,导致绝缘劣化、寿命缩短或线圈烧损,因此应减轻负载使其在额定电流以下工作。另外,三相电动机各相间电压不平衡时,会产生不平衡电流,使温度上升不均衡,产生局部过热。因此,应定期测定各相电流值并记录。

3、温升与通风状态的点检

电动机若因过载运转,电压在额定以上或不平衡状态下长期运行,以及通风不良等使温度上升过高时,将导致绝缘劣化,使寿命缩短。运转中电动机的温度点检可用手轻触定子框架,凭感觉判断。另外要定期点检通风状态,测定冷却空气的进口与出口温度,其温差过大时是因灰尘等附着使冷却空气量减少导致,所以应仔细清扫或分解检查。

4、轴承部分的点检及油脂补给

中小型电动机使用的滚动轴承一般为油脂封入型,封入的油脂一般是具有耐高温、耐水性且机械性能安定的锂基脂,寿命大约为30,000小时的运转时间,油脂的寿命可说是轴承的寿命。油脂不能加不同名牌的油脂,同样也不能加的过多:过多或是电机通风性能下降,使电机温升,烧电机;不能过少:过少会使电机轴承润滑效果不会,增加磨损。电机的给油脂根据鞍钢四大标准规定,给油脂标准是电机没6个月换一次油脂。

5、异味

线圈引出线等过热或烧损时,可以由绝缘漆、橡胶等烧焦的臭味或污烟等现象发现事故。另外,皮带滑动或轴承烧热也可以由异臭发现问题,日常点检时应特别注意。

6、振动和异音

普通振动可以用手碰触定子框架,异音可用耳朵或使用听音棒,需要详细资料时则应使用振动计,若发现与日常状态不同时,应详细检查。振动原因除因基础不良、转子不平衡、轴承异常、或由其它机械的传递振动等机械原因之外,尚有电源电压不平衡、气隙不均匀引起电磁力等电气原因。异音则一般以轴承异常、结构件共鸣或基础松弛等为主要原因。

日常点检时,经常要在现场走动,听听每个电机的声音,看看是否有异常振动。

网友A:
电动机日常维护很重要。

网友B:
电动机---接线端子要定期检查紧固--这是维护工作中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