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可以测量三相异步电机的耗电量吗?

楼主(2013-03-24):
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可以测量三相异步电机的耗电量吗?电表的零线应该怎么接呢?我试过接不接零线电表都不转的?请指教。

网友A:
三相平衡的电动机的三相电流矢量和等于零,估计是你接线错误了。

网友B:
仔细看下接线图,接错了

楼主:
用一个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能对单台的三相异步电机测量其耗电量吗?如何接线呢?谢谢

网友C:
可以接。具体接法参照说明书或者电度表接线盒盖的背面。

网友D:
具体接法参照说明书或者电度表接线盒盖的背面

网友E:
现在的功率表都是数字的了吧,楼主用的还是转盘式的

数字的大电流都得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F:
应该没问题的,看看哪里出现了差错!!

网友G:
测量电机耗电量的唯一工具就是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

电机多大的?电能表的额定电流?是否用互感器?直通表:电源三根相线分别接到电流线圈的端子,位置是每相的第二点;在每相的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有短路片,既接电压线圈;每相的第三点接电机;零线接到最后一点。互感器表:短路片拆掉;互感器接到电流线圈;三相电源接到电压线圈;零线接到最后一点。

网友H:
电表和互感器不匹配吧,可以的话不用改了,这样不花钱的.

网友I:
即使接上也不能正确反映出用电量。因为你的表是有功电度表,再加上无功部分才是你真正的用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