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电缆驱动问题?

楼主(2013-03-24):
proface GPW--CB03 原装电缆送的驱动盘装不上驱动,我电脑是XP系统,应该装WIN2K这个文件夹,但里面是一个未知程序,有装过的请指教?

网友A:
未知程序,是微软不认识而已,装试试吧

楼主:
不行呀,一点击就让我选择打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