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接proface触摸屏上传或下载程序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13-03-24):
电脑连接proface触摸屏上传或下载程序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A:
       电脑上装个软件,然后有提示的,记住:把程序传到GP 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勾选传送设置里面的选项---装载信息,否则不能把GP 里面的画面传回电脑里,你可以勾选传送设置里面的选项---装载信息后,把程序重新传送到GP 里,这样下次就可以传回电脑修改了,如果没有备份,那就只有重做了。
   另外还有专门的工具软件----

proface pc tool触摸屏上下载软件

网友B:
你把GP-Pro EX 3.0装上,里面有一个传输工程,接着往下选就可以 了

楼主:
ProPBWin C-Package03 软件件怎么设置传输?

网友C(2013-08-13):
通讯连接时候总是连接失败 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如果是用网线连接提示连接失败,需要检查IP设置,软件里的IP要与屏里的一致,电脑的IP前3位与屏及软件里要一致!还有一个端口要选8000

如果是用专用下载线连接,检查COM口之类的通讯参数,确认与屏里是否一致!

以上是PRO-PBIII的通讯连接。

网友E(2013-11-01):
我原来台的触摸屏坏了,程式有备份。往其它机台拆个同型号的触摸屏装上,型号的GP37 W2-BG41-24V,用PRO-PBIII把备份程式下载进去时到了“系统设置请稍后”这步就不动

了,波特率和触摸屏设置一至,COM也对的就传不进去。高手指点下。。

网友F(2017-07-05):
我也是刚学的,帮不了楼主 了

网友G(2017-12-16):
引用 楼主:
ProPBWin C-Package03 软件件怎么设...

网友H(2018-03-27):
不是要看你要什么通讯吗?USB?还是以太网?

网友I(2019-06-26):
使用USB转圆头9针通讯电缆,有通讯故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