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Cesvr.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

楼主(2013-03-24):
7062KX升级系统过程中失败,再次开机在过了一只手那个LOGO页面后,就出现“应用程序Cesvr.exe执行了一个非法操作,将被关闭”请问有什么办法恢复么?谢各位大神。

网友A:
cesver.exe文件损坏了吧  更新下cesver就可以了,有2种方法,1种是u盘更新,另一种是网络更新,具体步骤在帮助里面有的。

网友B(2015-02-15):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屏也遇到了同样状况,型号一样的。能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C(2015-06-24):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屏也遇到了同样状况,型号一样的。能分...

 就是啊,我也遇到了,按照一楼说的不行,直接卡死

网友D(2016-02-02):
这个问题还没人解决吗?、怎么这么多人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2016-11-03):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3台都是卡在一只手的界面,插U盘或重启什么的都没任何反应,进度条也没出现。

网友F(2017-04-17):
这个问题还没人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