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调速器维修方法

楼主(2013-03-24):
      骑过电动车的朋友都知道,控制器是用来控制电动车电机的启动、运行、进退、速度、停止以及电动车的其它电子器件的核心控制器件,它就象是电动车的大脑,是电动车上重要的部件。

就目前来看,电动车主要包括电动自行车、电动二轮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电动三轮摩托车、电动四轮车、电瓶车等,电动车控制器也因为不同的车型而有不同的性能和特点电动车控制器维修方法。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电动车控制的维修方法吧:

方法一:查看电源管理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各点输出电压是否正确。如果有问题,找到损坏的元器件进行更换。如果各点电压正常,再进行其他方面的查找。

方法二:查看与外部功能部件的接口。重点查找与转把和刹把的接口部分。在主控芯片上找到转把输入脚,转动转把,测量该点的电压值是否从小到大的电压变化(一般为1-4V)。如无变化,则说明是转把 输入回路有问题。如果正常,在主控芯片上找到刹 把输入脚,测量该脚的电压是否正常,一次来判断刹把输入回路是否有问题。

方法三:查看主芯片。从线路板上找到PWM输出位置,转动转把,测量该点的电压值是否变化(一般为0- 5V)。如无变化,可判断是该芯片损坏。如果正常,往后面继续查找。

方法四:查看功率管驱动电路。转动转把,测量MOS管的栅极电压值是否从小到大的电压变化(一般为0-12V或0-15V)。如果无变化,则说明该驱动回路除了问题,找到损坏的元器件进行更换,故障即排除。如果变化正常,说明驱动回路没有问题。此时,可判断该故障的原因是MOS功率管出现了断路损坏。

以上就是电动车控制的主要维修方法了,要想电动车为我们服务的寿命更久一点,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对每一个部件静心保养,让电动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网友A:
结合图纸图片会更好,还有防盗功能口,自动巡航口

网友B:
电动车大家都接触,学习学习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电动车大家都接触,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