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滴滴响,报警灯闪

楼主(2013-03-24):
之前是报警,不知道报的什么,然后驱动IGBT就炸了,驱动板也烧坏了

换过板子和IGBT后量了一下其他部件没有发现问题

但是送电测试时却不能工作

只听到变频器里面嘀嘀嘀的响(好像是驱动板响的)

然后远控器上面的报警灯也一直闪个不停

连接控制盘后控制盘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也不转

请问大家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报警代码是什么?。

网友A:
检查下外围线路接的是否正确。

最好知道报警代码是啥。

网友B:
变频器的电源板坏了吧,从直流母线上取电,然后分压作为内部控制电源的。最好你提供下详细的变频器型号参数,不同的型号,电路不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电源板坏了吧,从直流母线上取电,然后分压作为内...

我只知道板子是RINT5611C,换了一块也不行,而且都是新的

电路是从通过了一个电抗,和一个类似二极管的东西,然后和电容并联的

难道是其他东西有问题把新板子上的也元件烧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外围线路接的是否正确。最好知道报警代码是啥。  ...

外围电路没有什么问题,报警代码是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变频器型号应该知道吧,只是电压等级和功率知道吧,变频器上面有标的。690V或380V?

网友C:
滴答滴答是不是在你RINT板右侧变压器边上的一个绿色灯ue跟着一起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