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3-03-24):
请教一下,里面的每行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

网友A:
从变频器手册上找,通讯模块参数有介绍的。

楼主:
我找了,没有,那个控制字算是嘛

楼主:
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B:
一般变频器手册里边通讯部分都有介绍,仔细看一下手册。

楼主:
可以介绍些有关PLC编程的书吗?向A/D,D/A,与变频器通讯方面的书吗?

网友C:
从变频器手册上找!!!

网友D:
基本上手册都有的;

网上找找资料什么的;

楼主:
用485通讯时,变频器识别的是ASCII码?那用模块时,变频器识别的就是十六进制数了?

网友E:
这些都需要在手册里面找,想办法搞通一个,一通百通。(可以参考一下例子程序,弄懂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