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与FX2N

楼主(2013-03-24):
怎么用触摸屏读取和修改FX2N的脉冲输出

1--------11------------------PLSY  K10  D0  Y000

1         X0

网友A:
此题目问的有问题;要说清楚啊~

是修改脉冲个数;还是什么〈〉

如果是脉冲个数;

可以用中间寄存器D;来存储!

网友B:
FX2N的脉冲输出可以读取,要修改,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