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趋势控件如何改为24小时制

楼主(2013-03-24):
wincc趋势控件如何改为24小时制?

几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改不过来,依然是12小时制时间条!麻烦那个大侠告诉下

网友A:
平时都没遇到这种问题,会不会你电脑的时间制是十二小时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都没遇到这种问题,会不会你电脑的时间制是十二小时制的

 电脑时间已经发图了啊  也是24小时制

网友B: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自定义>时间>将时间格式改为HH:MM:SS,重启电脑。

切记组态或运行系统语言不要选择“英语(美国)”,如果选择了就没有24小时时间制。

一般默认的语言是英语,记住将其改掉就可以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自定义>时间>将时...

 我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自定义>时间>将时...

网友C(2019-07-2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区域选项>自定义>时间>将时... 内容的回复! 我试试 谢谢了

语言改为中文激活又变为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