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BB510停机后有吱吱声音

楼主(2013-03-24):
自己安装的变频器,接线有24v与启停回路还有GND与END链接,没有电机输出就有声音。

网友A:
是风扇的声音吗?声音来自哪的啊?

网友B:
变频器内部声音一般来自冷却风扇和电源开关变压器。

网友C:
ABB变频器有END这个接线端子吗?如果能正常启停,这个声音是不会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风扇的声音吗?声音来自哪的啊?

谢谢,是变频器内部,不是风扇的声音,那种声音好像是电气兹兹的声音,不是摩擦声音。是不是接线错了???很是害怕,第一次安装,单位为了省钱。就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B变频器有END这个接线端子吗?如果能正常启停,这...

可以,正常起停,就是声音听了,不舒服的兹兹声。是GND与DCOM,如果两者的接线接触不好,会不会就是那种声音。可以加你的Q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内部声音一般来自冷却风扇和电源开关变压器。

变频器是新的?我怀疑接线错误吧。

网友D:
接线没有错误吧,你再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没有错误吧,你再仔细检查下

变频器的拖动是个推流器,和电动机一样,需要接那些线。我接了24V与DI1  \GAN与DCOM\再是一个报警输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