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和热继电器怎样选型

楼主(2013-03-24):
大家好,我这里是用的三相0.1KW的电机,请问选用多大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呢?

网友A:
熱繼電器要1安   接觸器只要大於2安就行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观点!!!!

网友C:
选型公式:

电机容量/千伏=电流A

电流A*0.76=选型参考值。

自己算算,1楼的推荐没问题。

网友D:
0.1KW的电动机?最多也就是0.2A的电流,选啥热继电器啊,热继电器无法保护那么低容量的电动机的。接触器找最小的吧,1A的接触器也不好找的,弄个微继即可,那也0.5A呢。

网友E:
          支持一下1楼的观点。

网友F:
其实这么小的电机,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组合不见得合适。

直接选一个中间继电器+微断吧

网友G:
可以选择CJX2-0610的+3UA59-63F 上限0.3A的就行

网友H(2013-04-26):
选一个2KW的接触器,要GV2(1.2~4)A的作为热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