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3-03-24):
车间维修电工保修一台磨床的伺服驱动器报警     我过去看是报18 为再生放电电阻故障    我们的驱动器都没有外接放电电阻   所以判断驱动器故障   把驱动器拆下来一看   吓我一跳

这是外观  已经脏的这样了

楼主:
这是拆开后里面的线路板    都长毛了

楼主:
最严重的几个部位    简直惨不忍睹

楼主:
直接扔水盆里给清洗了    用洗碗的洗洁精    洗了一大盆黑水

楼主:
放到热风机前吹了一天

楼主:
测量了自带的15欧板式电阻   没发现问题   仔细观察  发现这两个电容的管脚已经被腐蚀  因为靠近冷却风扇   积尘较多   容易受腐蚀   换了两个同容量的电容

楼主:
这是清洗后的照片   组装好 送电试机     显示正常了

楼主:
清洗后的驱动器    如果使用环境不好    应该经常清洗    这样可以减轻故障率

网友A:
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腐蚀了电器线路!

网友B:
楼主已经很久不在工控网现身了呀

网友C:
还真用水洗了呀,用酒精刷一下就行了。

楼主:
脏到这样   酒精已经洗不净了

网友D:
你可以在水冷头下冲冲,一般这样的需要放到超声波清洗池内洗的比较干净。一般磨床的电器环境是很恶劣,时间长了再受潮后就容易短路。

网友E:
厉害啊,直接水洗啊…………

楼主:
磨床都这样  本身水汽就大    再加上油雾润滑   环境恶劣

网友F:
楼主,专门开个帖子写写用 水洗 电子元器件的帖子呢

看到楼主用水洗变频器的帖子的,不妨来个专题??

楼主:
这种状况  磨床经常发生   所以磨床的防护要提高   国产的配电箱防护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