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3-03-24):
使用设备:小型印刷机

使用变频器:FR-A720 1.5K

开关:开始按钮    2个点动按钮  和一个冲洗按钮

变频器接线: SD  STF  STR  RM  RL  10  2  5

需要功能:1,2个点动按钮是5HZ  可以调整纸的位置。

                    2,按下开始按钮设备开始工作频率为固定35HZ

                    3,在正常工作室按下冲洗按钮时要保持35HZ的情况下利用电位器慢慢加频率。

SD:公共端     STF:正转  STR:反转 RM:中速  RL:低速   10   2   5 是电位器 0~10V

我的参数是这么设置的  PR79=0   PR6=5HZ    PR24=35HZ

接线:开始按钮  SD STF RM RL 都短接也就是35HZ     正点动是 SD STF RLD短接也就是5HZ    反点动也是一样  SD STR  RL短接。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  当按下冲洗按钮时 频率会到0  (冲洗按钮的接线:SD STF短接)。

请问要实现以上功能参数要如何设置?要如何接线?

网友A:
楼主的ID哪里去鸟

MS很神奇的样子

网友B:
貌似你可能是反点动的时候按下冲洗按钮,STF.STR同时接通,所以停下来了。

网友C:
查了查这个变频器的说明书,接线端子有点动功能,你并没有利用(SD-JOG接通是点动功能)。点动的初始值就是你要的5Hz。然后那个稳定35的,按多段速来设置吧,详细请看看手册。

网友D:
接线:开始按钮  SD STF RM RL 都短接也就是35HZ     正点动是 SD STF RLD短接也就是5HZ    反点动也是一样  SD STR  RL短接。

开始按钮接线出错了

SD公共   STF正转  RM高速  短接并自锁就可以了,不可以在与RL 低速短接。

网友E(2013-05-01):
呵呵。多看一下说明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