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接触器给跳了

楼主(2013-03-24):
今天去调试一台天车,主钩副钩都调好了,准备调小车了,可是问题来了,我在变频器上给小车电机一个电流,大约3秒之后,砰的一声,配电柜上面的总接触器跳了。我以为是电机短路或者接地了,用表量了一下都没有啊。又怀疑是小车的变频器到总接触器虚接了,检查也没有。总接触器的线圈肯定没问题啊,毕竟调两个钩子时都没有跳。  各位大侠、高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断路器啊;

负载过大,瞬间电流增加也是造成断路器跳闸;

还有就是断路器是不是带漏电保护器,N线接好了吗;

网友B:
总接触器,一般行车都会有这个东西,类似于主断路器。

检查总接触器线圈电压,肯定有波动,如果小于额定电压了就会跳开。

还有一种情况,控制接触器线圈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断路器啊;负载过大,瞬间电流增加也是造成...

 不是断路器,是断路器下面的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接触器,一般行车都会有这个东西,类似于主断路器。检查...

 电压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也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是ABB的,我在想一般不会有问题吧。我也没拆开,等明天再搞不定的话再拆变频器看看

网友C:
电压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也检查过了,没发现问题.那要看控制回路上还有什么保护了,变频器输出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楼主说的是不是断路器啊...

 接触器有可能是你的铜屑掉进去短路了

网友E:
根据你说的现象,有碰的一声,才跳总接触器。这是短路引起电压骤降,总接触器不足维持吸合,所以才跳。电机检查没有问题,那检查一下各个接线端子,接触器下面接线,变频器上面的进线等等,总有引起短路的地方。或者是小车移动时磨破电线,引起短路也有可能的。

网友F:
接触器和 断路器可是有很大的不同,接触器跳了,都是控制回路的问题,请检查线路。。。。。

网友G:
应该是过载保护了吧,看看电流大小.

网友H:
如果是过载接触器下面的热继电器会动作,会引起接触器跳脱。

如果是短路会造成断路器直接跳闸。

如没有跳闸和热继电器保护的现象,建议检查控制电路。

网友I:
我觉得是你给变频器的小电流---而你的小车抱闸没有打开,所以造成堵转,产生大电流,造成了跳闸;或许---抱闸的电---原来一般取自电动机的出线端,而你现在是变频器的,低速的状况,可能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低,无法让电磁抱闸线圈正常吸合,造成抱闸打不开;建议利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来驱动抱闸线圈的电----并独立接外部电源。

网友A:
接触器一般是:只要线圈得电,就吸合;

应该是二次回路造成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是你给变频器的小电流---而你的小车抱闸没有打开...

 有道理,但是,如果是偶尔出现的故障应该这个的可能性小的

网友K:
大约3秒之后,砰的一声,配电柜上面的总接触器跳了。那个声音是接触器本身的声音还是异常的,可以查下,热继电器是否动作了,和控制回路的行程开关

网友L:
我估计是限位开关导致的吧?可能到了极限,把总电源关闭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一般是:只要线圈得电,就吸合;应该是二次回路造成的吧;

网友N:
检查一下电压和接触器线圈看看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是你给变频器的小电流---而你的小车抱闸没有打开...

 这个参考这个看看。

网友P:
接触器的型号是怎么样的?额定的电流够不够?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电磁干扰了,放电缆的人将小车电机的动力线和PLC的DP线放在同一个电缆槽了,而且就在一起。我把DP线抛开一点,再把DP头子上面的屏蔽线接紧一些后就不再调了。

网友I:
电磁干扰会引起接触器跳闸?类似接地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电磁干扰了,放电缆的人将小车...

杯具

网友R: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电磁干扰了,放电缆的人将小车...

 会吗?有点费解?但问题解决就好了!

网友S:
没有太明白 因为你的接触器跳的话最大的可能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坚持线圈接线及控制点十否有虚连的   第二,看看线圈电压是否与标出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T(2014-01-07):
第一,坚持线圈接线及控制点十否有虚连的   第二,看看线圈电压是否与标出的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U:
变频器有故障信号参与控制总接触器吗 顺着这思路查查

网友V:
电磁兼容与电子电路相关。那控制柜里的主断一定是带有剩余电流检测部份的。

网友W:
小车是三者中电流最小的,如果前两种都没问题,应该要考虑变频器的问题,再就是机械卡滞的问题

网友X:
,原来是电磁干扰了,放电缆的人将小车电机的动力线和PLC的DP线放在同一个电缆槽了,而且就在一起。我把DP线抛开一点,再把DP头子上面的屏蔽线接紧一些后就不再调了。

我碰到过

网友Y:
还得看接触器的控制线路,是保护动作了吧

网友Z:
路过,认真看了各位的分析,受益匪浅。。

网友AA(2014-02-08):
引用 网友Z:
路过,认真看了各位的分析,受益匪浅。。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路过,认真看了各位...

网友AC:
估计是电流过载或控制回路的问题。。。。。

网友AD(2014-03-21):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一般是:只要线圈得电,就吸合;应该是二次回路造成的吧;

 如果是跳接触器,我想也应该是线圈失电了,线圈得到的电不足。应该要查二次回路。

网友:
仔细看二次原理图,然后检查,我想二次回路的问题,和变频器关系不大

网友Q:
靠:这个DP接头没接好干扰导致得到错误信号,PLC自然根据错误信号执行程序!此时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网友AE(2014-07-14):
学习了,无奇不有呵呵

网友AF:
首先接触器是不会跳闸的 只是存在吸合与断开情况    应该断路器跳闸 建议各电机单独加装断路器  安全且故障排除方便 这是设计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       有时候故障表征虽然一样 但原因总是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