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实际应用问题

楼主(2013-03-24):
我这里有六台电机分别由六台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型号为VFD-B7.5KW,我想通过一个滑动变阻器来控制这六台电机的转速,但是我这里只有一个滑动变阻器,请问可以用一个滑动变阻器控制六台电机的转速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如何接线呢?

网友A:
电压的方式送个变频器给定输入,但最好将每个输入之间使用二极管隔离比较好

网友B:
假如这6台的转速要求一样,就把第一台的输入接电压信号,然后它的速度输出信号接到第二台变频器的输入端去,以此类推。

假如这6台的转速要求不一样,但是还是速度变化有可以计算的关系,接线同上,但是你需要在参数设定里面--把输入信号的进行简单的运算设定,线性比例的就很好办。

假如这6台变频器完全速度无规律变化,建议还是别省电位器,那玩意据说很便宜的,否则会出现以小失大的故事,省也不是那样省。

网友C(2018-06-05):
台达好像有款同步控制器,可以同步控制多个0-10V输出,应该可以用。

网友D(2018-08-25):
我给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