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分类和选用

楼主(2013-03-24):
电压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主要用于发电机、变压器和输电线的继电保护装置中,作为过电压保护或低电压闭锁的启动原件。
电压继电器的分类
  从形态上,可分为:电磁式电压继电器和静态电压继电器(集成电路电压继电器)
  从结构类型,可分为:凸出式固定结构、凸出式插拔式结构、嵌入式插拔结构、导轨式结构等
  从电压动作类型,可分为:过电压继电器和低电压(欠压)继电器
  从使用方式,可分为:有辅源和无辅助源电压继电器
  除此以外,常见的还有直流电压继电器、三相电压继电器、负序电压继电器、带延时功能的电压继电器等
电压继电器的选用
1.先了解必要的条件
①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 ②被控制电路中的电压; ③被控电路需要几组、什么形式的触点。选用继电器时,一般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可作为选用的依据。控制电路应能给继电器提供足够的工作电流,否则继电器吸合是不稳定的。 2.查阅有关资料确定使用条件后,可查找相关资料,找出需要的继电器的型号和规格号。若手头已有继电器,可依据资料核对是否可以利用。最后考虑尺寸是否合适。 3.注意器具的容积。若是用于一般用电器,除考虑机箱容积外,小型继电器主要考虑电路板安装布局。对于小型电器,如玩具、遥控装置则应选用超小型继电器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