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317报警

楼主(2013-03-24):
关于西门子S7-317报警

我公司所用PLC317系列。外挂  ET200

具体见下图

出现的问题为:图中出现BF SF 报警。Sf常亮,bf闪烁。

此为主站CPU

此为ET 200 IM153

组要与下图组态部分联系。

出现错误组态软件显示:

该图LL   LM   LH均显示。温度不显示

问题原因:问 5 所在一槽模块损坏,该模块是DI

解决思路:

 连接程序,在线诊断。

提示:通道故障 I/O access fault

 可以判定图中 5  为连接上。

首先分析BF 闪烁,闪烁说明在不停的扫描。扫描不上该模块,导致CPU 和该模块SF常亮,出现系统故障。

  对此,首先我们更换了DP 头。检查DP 头是否损坏。检查后均正常。

        再次对模块单个检查,去掉所有端子接线。挨个排查。也未找到原因。

        最后重新组态,对单个模块一一组态。找到损坏模块 DI.

更换该问题解决。

DI 未有光电隔离。

造成该问题原因:

个人分析与雷电有关。

查询当日组态监控,以及车间监控。

当日组态信号丢失,为005304秒。

车间监控显示在0053分左右有雷电闪电。

故而猜测与雷电有关。

中间还有很多繁琐的小步骤 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就不一一说明了 !

此文章仅仅是个人经验。

网友A:
好帖子  原创大作  欢迎楼主常来赐帖

网友B:
非常棒的讲解。

繁琐的小步骤

其实也是偶们想要看到滴。

网友C:
分析的不错,图文并茂的。

网友D:
很好的写作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图文并茂,很不错的。支持楼主原创分享自己的经验。

网友H:
好贴,宝贵的维修经验,很不错,希望能继续发帖!

网友I(2014-07-02):
不错的分享。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也是重新组态,对单个模块一一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