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D系列宏命令的求教

楼主(2013-03-24):
小<此处内容被屏蔽>新人一枚,求教各位大神!关于宏命令中,输入0时灯亮,否则灯灭。如下:

IF $104 == 0
BITON $103.0

ELSEIF $104 == 0
BITOFF $
03.0 ENDIF 结果$103.0的按钮一直显示为亮,是因为输入值是0的缘故吗?由于控制器的输入值只能为0,怎么样能按要求显示呢?先谢过啦啦!

网友A:
IF $104 == 0
BITON $103.0
ELSE
BITOFF $103.0
ENDIF

(1)画面开启宏,$104 = 1;/(2)选项/Initial宏,$104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104 == 0BITON $103.0ELS...

 哦哦哦,之前写错了。。。可是,在输入其他值显示时貌似不加的话就没法变暗。输入0真的是系统默认显示的吗?怎么样能改进呢?疑问疑问

网友B:
可是,在输入其他值显示时貌似不加的话就没法变暗。输入0真的是系统默认显示的吗?怎么样能改进呢?----------------------1楼正解。你的疑问没太看明白,你可以把1楼的程序模拟下,可以满足你要求的“输入0时灯亮,否则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