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一块研华ADAM4117模块

楼主(2013-03-25):
使用一块研华ADAM4117模块,用ADAM自带的测试软件可以读取到数据,用组态软件(世纪星)确读不出数据

网友A:
那你要看看通信协议有没有错?4117是支持研华的协议和Modbus协议,你看看你设置的是哪种,跟世纪星的设置有么有匹配。

我一般这样检查:

1,上位机串口号有没有对、串口有没有用

2,线 (测的时间长,一般后面才测先或换线)

3,端口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等)、协议匹配

4,再不行就换模块,或换软件来测,排除问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