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PLC和笔记本串口是否完好

楼主(2013-03-25):
PLC是西门子200

可通过什么方法检测或测量PLC和笔记本的串口是否完好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步:先不要插上USB,打开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串口,看是否有USB转串口的标志,如果有表示你的USB串口卡死了,这时候就需要卸载,重新安装下驱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

第二步:插上USB,同样点击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器-》串口,看是否有USB转串口,如果有表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不要插上USB,打开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

可是,我这里没有用到USB啊

楼主:
怎么沉了呢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最简单办法就是拿一根验证没有问题的通讯电缆,连接PLC与笔记本串口。

能上传下载程序,说明都好着。

不能的话:

采用排除法,用确认好的笔记本串口连接PLC或者用确认好的PLC串口连接笔记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办法就是拿一根验证没有问题的通讯电缆,连接PLC...

 是这样的

拿到一个PLC,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串口是否完好

就是比较直接点的方法有吗

网友C:
带机测试是最好也是最能检测串口是否良好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不要插上USB,打开我的电脑属性-》设备管理...

网友E:
找根编程线 232接口的,直接连接PLC,看一下能否连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