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3-03-25):
屏要与1台PLC 和多台变频器通讯,用COM1与PLC通讯,COM3与变频器通讯,屏这边要怎样区分变频器的站号?否则屏设定频率就不能相应的变频器对上号

网友A: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还真没做过,一般都是触摸屏和PLC通信,PLC和变频器通信;

网友B:
屏和多台变频器通讯,对屏的性能及编程要求不低。

建议用触摸屏和PLC通信,PLC和变频器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