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3-03-25):
一只单相调速电机,在速度调整到零,电机静止,但每隔半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就突然快速转动一下。我怀疑这是周围电焊机多了,干扰到调速控制器。因为我觉得有台焊机只要开始焊接,电机就快速转一下,但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相适应的焊机,有时候焊机全开,电机不转,但神经病的似的,偶尔快速转一下,持续时间一秒钟左右。换了个新调速器,故障依旧。

网友A:
是励磁调速电机吗?我觉得把信号线换成屏蔽线,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励磁调速电机吗?我觉得把信号线换成屏蔽线,可能会好一点!

 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C:
调速器的指令是通过什么给定的呢?用示波器连上看看指令有没有受干扰?

楼主:
单相调速电机,单相电进控制器,出来五根线,两根测速,三根电机

网友D:
请问转动的角度和圈数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就可能在输入端输入的转速不为零。而是某一很小的速度。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干扰造成的;

增加电源滤波稳压处理,试试;

网友F:
你把电机的具体型号和控制方式描述一下,大家一块分析。

网友G:
加个隔离变压器、把信号线用屏蔽线、设备都要良好接地、把电焊机那边的电源也接好地再试试看。希望能帮助你吧!

网友H:
这可能不是故障。在控制电路里某个电容,有微小电流充电,充电到能使SCR导通时,电机就会转动,电荷放掉,电机就停了,电容又开始下周期充电、放电......。

网友I:
电焊机的电源不要和调速电机用同一相电源

网友J:
应该是干扰问题,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另外电位器的给定信号采用屏蔽线。

网友K:
应该是电源干扰造成的;增加电源滤波稳压或是电杭器处理 !

楼主:
我的处理办法,直接换上速比更大的变速齿轮头.本来速度嫌快,调慢了他偶尔给我来下快速,现在最快速度也和工作速度差不多.所以不怕受到干扰后的猛加速.

网友L:
换一个调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