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分求助三菱Q00PLC只能读寄存器,不能写

楼主(2013-03-25):
在使用三菱Q00PLC时,在PLC运行时,无法通过组态软件写寄存器,所有的寄存器都只能读,不能写,只有PLC在STOP状态下可以写寄存器,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的,我想是不是你欲写的寄存器的值被程序重新赋值了,比如你想通过组态软件把50写入寄存器,但程序里有程序把40写入该寄存器,所以你以为没写进去,实际上是写进去被程序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