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体质量流量计选型

楼主(2013-03-25):
公司原使用一款日本山武的气体质量流量计,为盘装形式,调节面板和控制部分为一体。控制流量为0.02-0.5L/min,介质为空气,近期压力3公斤。因原型号器件的交货周期太长,请各位看有没有符合上述要求的国产器件或是交货期短的替代产品。

网友A:
可替代的很多啊,交货期要查一查。不要用日本的了。

楼主:
上面的产品还需要表头的吧?显示实际流量和设定需求流量。

楼主:
有没有国产面板式安装类型的,使用方便。

网友B:
进口的大都交货期长,一般为4---8周,只能选用国产的了,不是很了解,网上查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