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压输出模块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3-03-25):
PLC是松下FPG-C32TH,扩展选的是FP0-A04V.不知道怎么写。那位朋友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A:
你那个 型号我不太清楚! 不过一般的模拟量用法都差不多! 不知道你那个PLC是多少对应50HZ 我说个我用过的吧! MV dt1000  WY(通道号) 就可以了!   我用的事 4000对应50HZ

举例 模拟量在第三通道 也就是  MV K4000 WY3   模拟量输出是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