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PLC运行时不能写寄存器

楼主(2013-03-25):
三菱Q00PLC运行时不能写寄存器,而开关打到STOP时写寄存器正常,请高手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三菱Q00PLC运行时不能写寄存器,而开关打到STOP时写寄存器正常”

原因1:程序内部已经对该寄存器区域进行不停刷新,当然你的外围设备修改无效;

原因2:该寄存器区域被设置为网络中PLC的公共刷新区域,同样你的外围设备修改无效;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三菱Q00PLC运行时不能写寄存器,而开关打到S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