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运行一段时间后遇到的

楼主(2013-03-25):
PLC200用作空压站的集中控制,用压力控制空压站中空压机的启停,当1#、2#、3#运行,当压力升到上限会把2#停下来。这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压力已经超过上限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程序没有执行呢?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楼主先把T形图交出来撒!

网友B:
你的程序逻辑错误了?

网友C:
程序在你手里,别人怎么知道为什么程序没有执行?

这里人才真多!!

网友D:
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E:
自己监控程序看

网友F:
程序呢?会不会压力传感器坏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自己监控程序看

 估计压力信号 没有被检测到,或者别的原因。

网友H:
是不是压力信号,限位什么的。。。。。。

还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I:
这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J:
如果这个程序在子程序中,同时使用了边缘检测触发方式,那就有可能不被执行!

建议“边缘检测”不要用在非计算周期扫描的程序中,如条件子程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