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数显表显示频率波动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3-03-25):
外接数显表显示频率波动大如何解决?

AFM ACM之间接数显表,显示频率波动比较大,但面板显示的频率很稳定!

请大侠帮忙

网友A:
1、修改数显表的显示刷新速度。

2、查查是不是干扰太厉害。

网友B:
外接显示表--假如是接受电压信号的,受干扰就比较严重;接收4-20mA信号的,受干扰就不严重;不过可以试试加个有源信号隔离器试试。

网友C:
“AFM ACM之间接数显表,显示频率波动比较大,但面板显示的频率很稳定”,既有可能是干扰原因,也有可能是数显表故障原因。

网友D:
个人感觉是干扰

网友E:
1、独立电源试试

2、加隔离模块

网友F:
受干扰了,加隔离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受干扰了,加隔离模块。

 提供一下隔离模块的型号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外接显示表--假如是接受电压信号的,受干扰就比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