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能用图片做背景图吗

楼主(2013-03-25):
如题,感觉屏的背景太单调了,想弄个图片做背景不知道怎样做,希望有做过的师傅提点下。

网友:
可以,

方法一:点素材库部件,点击“添加素材” ,然后把你要当背景的图片添加进去,然后再打开就行了。

方法二:

点击图片部件,然后用鼠标随便在画面上拖一下便会弹出一个打开图片的对话框,选择你要当背景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把...

 不行啊,加入了图片就把那些按钮的都覆盖了。

网友B(2013-06-08):
你可以新建一个图库,把需要的图片添加进去

网友C:
将图片的图层设置一下,如下图片:

网友D:
图层控制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层控制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F(2013-08-10):
感谢小迷涂虫,学习了

网友G(2014-04-02):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可以,方法一:点素材库部件,点击“添加素材” ,然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