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压方法_万用表测电压原理

楼主(2013-03-25):
万用表是我们常用的测试工具,主要用来测试电压、电阻、电流等参数,在电子产品的测试、维修及产品制作上起到很大的作用。万用表的主要组成是由电流表、刻度盘、量程选择开关、表笔组成的。万用表的型号众多,但基本上使用方法是相同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用万用表测电源方法以及万用表测电压原理。

  万用表测电压方法
  万用表测电压方法首先要将量程开关对准标有V的五档范围内(测试交流电压要对准交流电压的档位,测试直流电压时要对准直流电压的档位)。测量电压时,要把电表表笔并接在被测电路上。根据被测电路的大约数值,选择一个合适的量程位置。干电池每节最大值为1.5V,所以可放在5V量程档。这时在面板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500应作5来读数。即缩小100倍。如果表针指在300刻度处,则读为3V。注意量程开关尖头所指数值即为表头上表针满刻度读数的对应值,读表时只要据此折算,即可读出实值。除了电阻档外,量程开关所有档均按此方法读测量结果。在实际测量中,遇到不能确定被测电压的大约数值时,可以把开关先拨到最大量程档,再逐档减小量程到合适的位置。测量直流电压时应注意正、负极性,若表笔接反了,表针会反打。如果不知遭电路正负极性,可以把万田表量程放在最大档,在被测电路上很快试一下,看笔针怎么偏转,就可以判断出正、负极性。

  测220V交流电。把量程开关拨到交流500V档。这时满刻度为500V,读数按照刻度1:1来读。将两表笔插入供电插座内,表针所指刻度处即为测得的电压值。测量交流电压时,表笔没有正负之分。

  万用表测电压原理
  1、直流电压转换电路

  2、交流电压转换电路

  万用表的使用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之前,应先进行“机械调零”,即在没有被测电量时,使万用表指针指在零电压或零电流的位置上。
  (2)在使用万用表过程中,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在测量的同时换档,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 ,更应注意。否则,会使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万用表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以免造成误差。同时,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5)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网友A:
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的电池取出来,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