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电源与应急照明灯的接线图

楼主(2013-03-25):
 应急照明与应急电源连接时,各应急灯具宜设置专用线路,中途不设置开关。二线制和三线制型应急灯具可统一在专用电源上。各专用电源的设置应和相应的防火规范结合。应急电源与灯具分开旋转的,其电气连接应采用耐高温电线,以满足防火要求。
  二线制
  该接法是专用应急灯具常用接法,适用在应急灯平时不作照明使用或24小时持续照明用(LED标志灯就属于此种类),待断电后,应急灯自动点亮。

  三线制
  连接法为应急灯常用的接法,可对应急灯具平时照明状态的开或关进行控制,当电网断电时不论开关处于何种状态,应急灯立即点亮应急。K为平时照明开关。

网友A:
无论何种灯具,都必须加装开关,第一方便检修,更重要的是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何种灯具,都必须加装开关,第一方便检修,更重要的是安全。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