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3-03-25):
它采用了STE-S6709厚膜集成电路,开关管集成在IC内部,1脚为集成电极。交流输入电流经整流滤波形成的300V直流电压,经变压器初极绕组1~4加到IC801的1脚。启动电压经R804、R806加到IC801的9脚,正反馈绕组9~7输输出经整流和稳压(Q6014)后加的电压,为IC801的9脚提供正反馈电压,从而维持开关电路的振荡。Q802(SE130N)为误差检测电路,它的1脚接以+130V输出端,2脚输出接到光电耦合器IC802的2脚,然后将误差信号反馈到IC801的7脚,从而实现稳压控制。待机/开机控制信号加到Q805的基极,通过Q804、Q803实现待机/开机控制。

  电源电路
  开关电源的故障检修
  如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130V、+30、+13.5V+8.5和+12V)中某一电压失常,应检查该路的整流滤波电路以及负电路,看是否有损坏的元件。如果全无输出,再检查交流输入电路是否有+300V的直流电压送到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的1脚上。如果有300V,再检查启动电路、正反馈电路和集成电路IC801本身。如果直流电压不稳定,则检查误差检测和误差反馈电路。
  光电耦合器的检测
  光电耦合器IC802的作用是:进行误差信号反馈,实现稳压控制,同时将开关稳压电源电路的热底板与主机芯电路的冷底板进行分离。
  光电耦合器的1、2脚之间的发光二极管具有单向导向性,用万用表的R×100Ω挡测量,正向电阻值应为无穷大;当1、2脚之间的发光二极管的电阻值变小时,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增大,3、4脚之间的电阻值变小,1、2脚之间与3、4脚之间的正常阻值应为无穷大。
  光电耦合器1~2、6~5、6~4脚之间均为PN结,都具有单向导电性,而5~4脚之间是晃通的。当给1、21脚通电时,5、4脚导通,其阻值变小。

  光电耦合器电路应用符号

  光电耦合器的判断示意图

网友A:
好久未看电子电路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