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养电动车电池?

楼主(2013-03-25):
  1.    严禁存放时亏电-蓄电池在存放时严禁处于亏电状态。亏电状态是指电池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在亏电状态存放电池,很容易出现硫酸盐化,硫酸铅结晶物附着在极板上,堵塞了电离子通道,造成充电不足,电池容量下降。亏电状态闲置时间越长,电池损坏越重。因此,电池闲置不用时,应每月补充电一次,这样能较好地保持电池健康状态。
  2.    定期检验-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电动车的续行里程在短时间内突然下降十几公里,则很有可能是电池组中最少有一块电池出现断格、极板软化、极板活性物质脱落等短路现象。此时,应及时到专业电池修复机构进行检查、修复或配组。这样能相对延长电池组的寿命,最大程度地节省开支。
  3.   正确掌握充电时间-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准确把握充电时间,参考平时使用频率及行驶里程情况,也要注意电池厂家提供的容量大小说明,以及配套充电器的性能、充电电流的大小等参数把握充电频次。一般情况蓄电池都在夜间进行充电,平均充电时间在8小时左右。若是浅放电(充电后行驶里程很短),电池很快就会充满,继续充电就会出现过充现象,导致电池失水、发热,降低电池寿命。所以,蓄电池以放电深度为60%-70%时充一次电最佳,实际使用时可折算成骑行里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充电,避免伤害性充电。
  4.   起步时最好先脚踏骑行-骑电动车不要嫌麻烦,起步时最好先用脚踏骑行,后缓慢加速。电池夏天怕热,绝对不能接触明火,要避免阳光直射暴晒。使用充电器要确认型号,电压和频率要符合要求。
      每隔2个月,要深放电一次,深充电一次。
  5. 注意事项

  • 不要等到电池都用尽后才充电,这样容易把电池“累死”。另外,车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要把电充满了再放置起来,要不然电池会“饿死”。

网友A:
多用勤保养,不要大电流放电。

网友B:
  • 不要等到电池都用尽后才充电,这样容易把电池“累死”。另外,车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要把电充满了再放置起来,要不然电池会“饿死”。

网友C:
我的电瓶车经常被我"累死"

网友D:
 不错, 看来咱家的电动车每天充电也不好, 会被撑死了

网友E:
电动车,电池用不时间长啊。原来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F:
骑电动车,还有这多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