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问题求教!!!!!

楼主(2013-03-25):
一对冗余的服务器下有两台CONSOLE STATION,切换服务器后CONSOLE站连接不上主服务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你看看那个FTE的网络节点是不都是到通的

网友B(2013-04-26):
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网友C(2013-08-22):
请检查station配置文件default.stn或者factory.s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