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4AD怎么了

楼主(2013-03-25):
我的04AD为什么只能读出现在值,不能读取平均值,哪位师傅指点下,先谢了。

网友A:
不理解,帮顶起,

顺便提下,你的问题比较简约,能说详细点更好,最好图文方式。

网友:
楼上师傅是这样的,我照说明书上的from    k0    k12    d10      k1能读出第一通道的输入现在值。而from  k0  k6 d20   k1 不能读出第一通道的输入平均值。不知道是不是还差别的什么。

网友B:
如果通道没选错的话,指令应该没什么问题